开眼界了,终于了解到碳纤维发热管为啥耐用

楼主(2013-01-14):
日常看到的碳纤维发热管和钨丝发热管一样都是封装在真空管里的,今天算开眼界了。
在数码论坛上看到有人取暖器的碳纤维发热管坏了,把碳纤维丝直接在空气里加电点燃而不会被马上烧毁使我明白了碳纤维耐用的原因。因为钨丝在空气中加电的话,一股白烟马上断丝。把碳纤维封装到真空管中,没有了空气就更加耐用了。

截了个图给大家看看碳纤维在空气中点亮的情况。

网友:
开眼界了,是不是也算氧化呢,有点像镁条燃烧

网友:
,真的有点像镁燃烧的样子

网友:
真厉害!第一次看这样场面!!
暖气片上的纤维 什么样的??

网友:
挺好玩的,就是不知道碳纤维从哪里找,想想也能想到,太费电了吧

网友A:
好象,,爱迪生当年,,也用这东东做过灯泡的灯丝,后来最终选择的还是钨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爱迪生当年,,也用这东东做过灯泡的灯丝,后来最终选择的还是钨丝。

爱迪生当年用的碳丝和当前的碳纤维还是不一样的,爱迪生碳丝很不耐用的,而且空气中加热马上就烧断的。

网友B:
电炉丝、碳丝、钨丝这几种发热材料我倾向选择电炉丝:
电炉丝的优点是不需要真空保护,而且没有钨丝那样的开启冲击电流。缺点是炉丝的重量比较大,螺旋电炉丝不能竖放,竖放会形成上疏下密,下端发热集中烧坏。
钨丝一般比较细,重量轻些,但也不能竖放,而且开启冲击电流比工作电流大10倍左右,发光也比较强,所以一般我不考虑。
碳纤维重量轻,发热效率高,发光也弱,可以竖放,横放更没有问题,但大多数发高热碳纤维灯管还是抽真空的,说明碳纤维高温在空气中的耐受性不如电炉丝。低发热条件下的碳纤维可以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使用的,例如地暖中的使用。

BGA中使用的发热器件大多数是电炉丝,发热砖是把电炉丝嵌入到陶瓷中,热风枪也是用电炉丝。当然目前有一些红外BGA预热台开始用碳纤维真空发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炉丝、碳丝、钨丝这几种发热材料我倾向选择电炉丝:
电炉丝的优点是不需要真空保护,而且没有钨丝那样的 ...

张先生见多识广,我们也跟着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发热管有卖的吗?还没注意到啊!!

网友(点评):
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C:
张老师,如果在发热管上盖上一张云母片,还是否能达到远红外的效果呢?

网友:
这种碳纤维表面是否加了一层保护层,用来保护内部的碳纤维不被氧化?

网友(点评):
碳纤维里有掺入别的材料成份,是不是有保护膜这个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如果在发热管上盖上一张云母片,还是否能达到远红外的效果呢?

象电陶炉、光波炉一般用耐高温陶瓷板或黑晶玻璃板来滤除可见光,云母的耐温低了点,滤光性能也不够好。耐高温陶瓷板或黑晶玻璃板的介入增加了整个发热系统的质量和热容量,增大了热惯性,从而影响到升温和降温特性。

网友:
碳纤维密封好是吗?

网友:
张老最近一直在研究这发热组件啊。对此我一窍不通。呵呵

网友:
看着真亮,不知道暴露在空气中能点多长时间?

网友:
碳纤维发热丝也有好多种,现在有人在研究在碳纤维表面涂一层导热物质,做成各种形状的加热丝。

网友:
没见过,第一次见。。。。。。

网友:
基地的长老究竟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