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40 ati独显不认USB口???

楼主(2013-01-14):
今天接了台E40的机器 显卡是ATI 216-0728018 开始拿过来是不认网卡 无线网卡 USB口 换了个HM55认到网卡和无线网卡了 但是所有的USB口还是不能用 查有5V供电 中间两个脚插上USB设备只有一个有3.3V另外一个没有 电感都正常 HM55都换了两个了 还是不行 怎么办?高手指教
显卡

网友:
刷了IO边上的BIOS后问题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