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对地短路哪里故障?

楼主(2013-01-14):
一块梅捷945主板,放上CPU或假负载一开机就断电,拿断CPU可以开机,上假负载经测试CPU内核电压对地短路,但是CPU上管下管电容电感及周边元件都正常,找不到哪个短路的地方,求维修思路。主板其它地方测试都是好的

网友:
把cpu供电蕊片拆了试下,如果还短一般是北桥短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出现问题最多的可能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用稳压电源 烧

网友:
如果是北桥短路的话那我测内存供电线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呢,测北桥周边小电容及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也不对地短路呢?

网友:
换CPU电源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