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sony,被大水淹了,丧失内个功能,你懂得,嘎嘎

楼主(2013-01-14):
客户7月份左右买的新机器。前几天背在包里,恰好包里有瓶水。然后就***
这个充分说明买小日本的东西会遭到报复的。
机器拿来可以上电触发,但是一直卡在这里

大概到网上看看,有的说是硬盘的问题,然后换了一块硬盘  故障依旧
拆机目测,哪里有进水的痕迹啊,小日本***这不坑我呢么,板子那么干净,靠!
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把25片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又刷进去的。
各位,你们怎么看?

补充内容 (2013-1-15 09:20):
对了  还有个没说   就是进不了bios

网友:
读BIOS最好多读几次。。。。以免数据丢失。。。上了好几次当了。。。。

网友:
搞了半天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你说什么!  但是大概内容的意思是! 这个机子进水了! 但是拆机发现没进水!  然后LZ再上网看看这款机器的通病! 看到了 有人说换硬盘! 但是LZ换玩硬盘无果! 无奈刷BIOS,刷完故障依旧!
  首先LZ不是高手  那句英文的意识是“未找到操作系统”   LZ没正确分析其问题!
    貌似是系统的问题!    要不就看看硬盘那块电路。

网友:
什么情况啊,楼主想说什么啊,

网友B:
不知所云。。。。

网友C:
看似系统坏了,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D:
你这是显示未找到操作系统

网友E:
显卡问题  楼主 吧显卡搞一下吧

网友F:
是花屏还是干嘛?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所云。。。。

有点乱,新手  叙述的不是很明了    就是如何解决那个英文  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似系统坏了,做个系统试试

明天试试   不行的话应该就是硬盘那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花屏还是干嘛?什么故障?

不是花屏  是我显示器的问题   故障就是出现那个英文  怎么搞掉   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问题  楼主 吧显卡搞一下吧

不是显卡的问题  是我显示器的问题    就是把那个英文提示  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显示未找到操作系统

sony没找到系统都会这样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你说什么!  但是大概内容的意思是! 这个机子进水了! 但是拆机发现没进水!  然后LZ再上网看看 ...

谢谢指导,小弟确实是个大菜鸟

网友:
你进bios  看下能不能 认到 硬盘   在设定bios  硬盘为第一启动项    重做个系统

网友:
是不是没找到硬盘啊?如果是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BOSS看看,重新设置一下看能正常进入系统,或者重装个系统是试一试,在换个硬盘和内存试一试,再不行的话,有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要先确定能不能认到盘啊,不过我也认为那是没找到系统

网友:
加个后缀就不会上当了,比如,小日本sony.bin或小日本sony.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导,小弟确实是个大菜鸟

不  不 ! 大家都是学习的! 没事儿! 以后多多学习!  我很佩服你  应该向你学习  我还没发过贴那!呵呵
    哥们你是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  不 ! 大家都是学习的! 没事儿! 以后多多学习!  我很佩服你  应该向你学习  我还没发过贴那!呵呵 ...

我是内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