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推时序修东芝发现变态问题

楼主(2013-01-14):
倒推时序修东芝发现变态问题

客户拿来一东芝L500笔记本电脑,反应无待机,按开关无反应。

接电测试待机电流0A,按待机电路故障报价后,拆机检查,先打了一遍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打到+V5A

电感时。发现了问题+3VLA对180欧左右,而+V5A对地为7欧左右,很明显+V5A对地短路。断开+V5A的

PAD6100测试点后测量发现,+V5A的后极短路,用可调电源调了一个2V电压,限制电流3A左右用烧鸡测

温法发现C22对短路。拆下C22后+V5A对地恢复正常,可是实测待机电流依旧是0A。

图1:+5VA PAD6100

图2:+5VA C22

打算老老实实的按时序来检修。可是翻遍了整个图纸都没有发现时序说明,难题出现了。要在以前对我

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记的有句话是: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恰巧这几天正在听月饼讲的倒推时序修

机法。所以就拿这台机器练练手吧。

此机的公共点电压已经正常所以就直接从EC的待机条件查起,先查EC的AVCC供电,实测EC的102脚

+V3LA_EC电压0V。

图3:

+V3LA_EC电压由+V3LA电压过电感L23转换而来。

图4:

+V3LA电压又由TPS51125产生,从TPS51125工作条件查起。16脚VIN19V,13脚EN0 1。26V,8脚VREG3

3.3V,17脚VREG5 5V。1脚ENTRIP1和6脚ENTRIP2均为0V。

图5:

原来是开启信号有问题是。顺藤发现这两个信号有一个公共控制点:即+V5AUXON通过D6101来同时控制

这两个开启信号。

图6:

而+V5AUXON由温控芯片U6960的1脚发出。实测U6960的3脚VCC电压为5V,4脚电压为3V,5脚电压为0V,5

脚为THRM_SHUTDOWN#为0V,看到这个温控信号时我马上想到了CPU,再一看CPU插座空空如也,马上装上

CPU。再测THRM_SHUTDOWN#已经变了为了高电平,待机电流也由0A变为了0。01A。按开关机器可以正常

上电亮机,至此故障彻底解决。

图7:

为了验证专门拍了一个不上CPU和一个安装CPU的图片,供大家参考。毕竟有图有真像不是。NND真没想

到AV大国的TPS51125开启信号也是这么的变态。不装CPU竟然无待机电流。

图8:

图9:

曾老板说的对
不装CPU待机是有的待机电流在0.004.你的3显可调当然看不到咯。线性电压给EC供电,怎么能没电流???

网友A:
楼主远程培训的啊?。。。。
AV拍再多 还是一个弹丸小国。。。。。。。。。。。。。。。。

网友B:
厂家能改变的只是控制方式
你的这个,是待机时温控电路就在工作,U14检测不到CPU的测温回路,所以拉低了THRM_SHUTDWN#

只要会查图,会时序,其实也不难解释的。你继续加油!

网友C:
待机竟然和CPU也有关系,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能改变的只是控制方式
你的这个,是待机时温控电路就在工作,U14检测不到CPU的测温回路,所以拉低了TH ...

加油是必须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远程培训的啊?。。。。
AV拍再多 还是一个弹丸小国。。。。。。。。。。。。。。。。

谢谢,我学的是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竟然和CPU也有关系,很少见啊

谢谢关注,我也是看这个机器待机时温控就参于工作了比较有意思,才发的这个贴子

网友D:
不装U也有待机电流,只不过很低,你要用四位的可调电源就有值了。这个温控芯片为CPU的温度监测,你不上U测不到温所以就不会输出高电平的THRM_SHUTDWN#,

网友E:
呵呵,楼主分析得挺好啊,其实原故障就是短路啦,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厂家能改变的只是控制方式
你的这个,是待机时温控电路就在工作,U14检测不到CPU的测温回路,所以拉低了TH ...

饼哥,看来也要跟你混笔记本了。。什么时候开新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饼哥,看来也要跟你混笔记本了。。什么时候开新课呢

可以参加哦。明年2月18日开远程20期。

网友:
东芝这个本,不上CPU,没待机电流,以后修到注意下

网友:
楼主修的相当的给力呀!很牛的看图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U也有待机电流,只不过很低,你要用四位的可调电源就有值了。这个温控芯片为CPU的温度监测,你不上U测不 ...

你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楼主分析得挺好啊,其实原故障就是短路啦,哈哈。。

谢谢关注,你分析的一针见血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台L510的3v短路换了管子之,不上u测3v跳变估计和你的一样。楼主的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
楼主真的分析的很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给力 很厉害

网友:
还好我们用的是四位数的可调电源,,上次就碰到过一个DELL的机子,,正常待机电流就是0.008的,,呵呵,不过楼主分析得也挻好,学习了

网友:
却是很变态,待机的是温控竟然工作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德性不加CPU,没有3、5V

网友G:
我又看一遍楼主的贴子,因为此机我曾经修得过,不过没有去详细研究过。发现一个问题,客户拿来一个整机肯定有CPU插在上面的,难道是CPU没插好?或是裸板拿来的?还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又看一遍楼主的贴子,因为此机我曾经修得过,不过没有去详细研究过。发现一个问题,客户拿来一个整机肯定 ...

谢谢关注,机器是整机,我用烧机法时,将CPU和内存都取下来了,所以才导致了后面的没有装上CPU 温控电路不发出高电平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加哦。明年2月18日开远程20期。

饼哥,这个有图纸,很好修的啊,我也会哦,因为我也是你的学生哦,看图纸分析电路,准确定位故障元件,那是你对我们的基本要求哦,弱弱的问下饼哥,我是年纪最大的学员不?

网友:
原来不装CPU也会这样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远程培训的啊?。。。。
AV拍再多 还是一个弹丸小国。。。。。。。。。。。。。。。。

远程培训多少钱?以后有钱再学。

网友I:
呵呵,楼主找电容短路的方法很好

网友J:
有的时候温控参与的确实不好查 前几天就遇见一个 过几天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主找电容短路的方法很好

这个方法确实比较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的时候温控参与的确实不好查 前几天就遇见一个 过几天发个帖子

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 请问下D6010这个稳压二级管 反相可以导通吗???????那开启电压怎么过去的,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加压导通,反向加压不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加哦。明年2月18日开远程20期。

请问饼哥 2月18的笔记本远程培训怎么报名? 主要讲的是哪部分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饼哥 2月18的笔记本远程培训怎么报名? 主要讲的是哪部分知识?

找qq 981775188报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程培训多少钱?以后有钱再学。

您好,远程笔记本学习时间22课时,学费900元送1张资料光盘
随时可以报名学习,咨询QQ981775188

网友:
小日本不是人,说以设计的东西变态也是可以开解的,呵呵

网友L:
跟SONY的一款纽扣电池电量低隔离保护不过,电都加不进有得一比。

网友K:
TPS51125的工作条件都是哪些引脚,如何查?新手求指导?

网友:
这么给力啊,顶上去

网友:
有时觉得很差异但是理解了以后都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不是没有待机,是你的电源只有2位半显示不出来。

网友:
果然名师出高徒,准备投靠饼哥门下。计划中

网友:
你的总结我很吃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心学习了,加油

谢谢,一定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跟SONY的一款纽扣电池电量低隔离保护不过,电都加不进有得一比。

还是这样位兄台见识多,有机会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TPS51125的工作条件都是哪些引脚,如何查?新手求指导?

基地里有好多专门的贴子,你可以找一下,一般是先有供电,然后有总开启产生线性电压,然后两个EN分别开启对应的PWM电路

网友:
这变态的机子我有一台自己用后面别的都卖了就剩主板没拆卖

网友N:
分析得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O:
月饼的名字 如雷贯耳   远程学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月饼的名字 如雷贯耳   远程学费多少

这个请参见基地的培训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分析得不错呀学习了

谢谢关注,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那不就是那个电容坏了就好了是吧

网友:
不管是怎样的表,待机001才正常毕竟是正确的,还是要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