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HUBLINK总线检修问题

楼主(2013-01-14):
华硕p5s800-vm有供电,时钟,复位,就是不跑码,刷过bios加焊过I/O还是不跑码。听说南桥的HUBLINK总线问题,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网上查了南桥的HUBLINK总线一共11根,请教高手给个方法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所谓HUB LINK总线是南北桥之间的数据线,通常有11条到13条之间,你要是想测量的话可以在主板上先确定这11条线,然后刮开一点绝缘漆,用万用表对地打值,通常阻值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板我今天就修过。之前是同学那里用的。拿出来清理灰尘、后面就不量了。现在是不过内存、加焊北桥,挨吹暴鸟,换了个(不知道好不?)上电触发、直接显d8,。放弃、做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