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814BL刻录光驱不认和出仓困难的维修

楼主(2013-01-14):
      华硕1814BL刻录光驱,07年买的,一直使用至今。前几天终于主板不认了,别人的肯定不修了,不值钱了。自己的东西,就拆开研究研究。

      先加焊主板上的芯片MT1898LE和闪存芯片,试机还是不认。加电测试发现供电正常,1117转换出来的1.8V和3.3V也没有问题。无聊的时候又加焊了电机驱动芯片等,没有改善。示波器没在这儿,没法量晶振波形,发现晶振用的塑封25.000MHZ,手边一个8139的PCI废卡上刚好有一个金属封装的25.000M,拆下换上,好了。主板认了。

      然后解决第二个问题,出仓困难。检查皮带没问题,发现是主轴电机上的磁铁由于温度降低磁性加强,和夹持器吸得太紧导致出不了仓。N年前修碟机的时候就遇到过,于是在主轴电机上粘了一层铝箔纸,手术刀划掉多余的边角,掏出中心的孔,装上试机,出仓自如了。由于铝箔纸也没厚多少,后期试机发现也不影响激光头的读取,至此此光驱修复。

不知道发那个板块合适,所以发这儿了。如果不合适,请版主修改,谢谢!

网友:
这个也修呀???????
佩服

网友A:
这个没有修理价值呀

网友:
第二个问题解决的不错,我一直都是在光驱里放一张碟片,出仓才自如,我也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修理价值呀

自己的东西,修修接着用,买一个一百多。

网友(2014-02-12):
第二个问题帮了大忙

网友(2015-03-31):
你的方法我用了,我加了两次锡箔纸 ,还是不出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