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P屏幕显示怪异现象

楼主(2013-01-14):
      联想T400独立ATI显卡上电无显
      客户说拿别地方看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修。
     开机检测看电流基本断定是显卡坏,电流跳变三次到1.67停住无显示,并且电流一直在一点点的往上升。
     拆开后发现显卡边感觉少件,查图纸是R548和C669及C495,补上后上电正常,但是显示不正常,如图:
     象这个现象还没遇到过,有知道的没?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踊跃发言。

网友:
是显卡问题,不过这机子的显卡不好做成功率很低!!   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可以刷下BIOS看看,不行就做显卡吧

网友:
打红胶的机子,都是很难做的

网友:
bios里面改成集成显卡算了吧,还不用修了,只是独显不能用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见过,期待答案

网友:
显卡问题,这种显卡重做的难度也不大,小心一点没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用集显

网友:
外接看一下,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我去,还有这种怪现象,两个LOGO出现,看上面的都说BIOS、显卡的,都有可能吧,楼主可以都干的试试看~

网友:
把独显屏蔽掉,用集显看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就知道了

网友:
这情况看想去是坏显卡,不防重做一下

网友:
显卡可能性确实比较大的,坐等楼主维修成功分享结果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不想麻烦就把独显关了

网友:
LZ写的不够清楚啊,外接过没啊,切换过集显?

网友:
BIOS问题的多,请慎重考虑显卡

网友:
这问题在山寨上网本上见过,换屏无果,换硬盘无果,由于没有显卡,就没做显卡。。。。BIOS也找不到。。。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进BIOS设置成集显后就正常了,说明是独立显卡坏。
原先用独立显卡,外接也是一样象双屏显示;但是重启后就又恢复正常显示,进系统马上花屏死机。
这个板芯片下全灌黑胶,换显卡成功率低,已经跟客户报换板,等待回复中。

网友:
机器显卡加焊过,问题依旧,所以发贴看大家是否有遇到。

网友:
ati感觉显卡本体坏的多 英伟达虚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