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各个电压如何记才好

楼主(2013-01-14):
请问南桥,北桥,cpu的核心模块供电电压,以及桥内各个模块的供电电压。我已经搞乱了。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一般测CPU座旁边的滤波电感;内存测内存槽旁边的大电感;北桥的1.5v电压一般是桥旁边的大电感;南桥是桥旁边的一些棕色电容的一端是连电压。

网友:
我新手  来学习学习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

网友:
改天列个表格,把所有待机,核心,设备电压都列出来。

网友:
其实就那几个电压,只是一时理不出来,明天再搞搞

网友:
南北桥有好几个电压为其供电的

网友:
直接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