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202au(amd 的cpu+nv 的独显)

楼主(2013-01-14):
CQ45 开机无显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过一会儿大写键与数字键同时闪一下, 间隔个3-4秒再同时闪一下  一直重复,像这种故障是CPU坏了,还是nv 的显卡虚焊,nv显卡以前看样子做过BGA。

网友:
单板测机啊!电流上到多少?供电有没有完成?有没有寻址?

网友:
问客户,以前修显卡修好的还是没修好的,如果是别人没修好再到你这里的话,就看运气了。如果以前修好用着又坏了就可以修,加电看电流多少,如果电流没上1.5,就在1.3左右,那么就是北桥和CPU二个中的一个问题,北桥居多,用热风枪略微吹下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