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系统急救,安装双系统时不小心把苹果系统删除了!

楼主(2013-01-14):
请教师傅们,给苹果电脑安装双系统时不小心把苹果系统删除了!现在无法进入系统无法开机,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这款机器是没有光驱的.

网友:
外接个光驱,重装下苹果系统就好了。

网友:
没有外置光驱,没有系统盘,能不能用U盘在xp做一个苹果系统?

网友:
拿我这来装系统   不贵200

网友(点评):
你也忒黑了嘛!同行应该无私奉献!!帮人就是帮自己!有点助人为乐的功德心好吗??!

网友(2013-05-04):
随便找个外置光驱,可以用光驱直接装xp ,跳过苹果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得对!

网友(2013-08-17):
不行就拆硬盘装 呵呵开玩笑的 楼上的已经有好的方法了

网友:
如果有苹果的系统,可以制作一个苹果安装盘。没有,那就只有上外置光驱了。

网友A:
装苹果系统我们这都500,你是哪里的,50元,你也太看不起苹果了!

网友:
苹果系统安装教程网上大把,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
网速给力的话 网络恢复就可以啊

网友(2013-09-24):
随便找个外置光驱,可以用光驱直接装x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苹果系统我们这都500,你是哪里的,50元,你也太看不起苹果了!

我了个去的 有这么贵啊 那我一天装个苹果系统就满足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了个去的 有这么贵啊 那我一天装个苹果系统就满足了 呵呵

我装双系统才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