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P1007 卡纸?

楼主(2013-01-14):
HP LaserJet P1007 卡纸?本人新手,刚开始学着修打印机,请教各位亲们,卡纸应该怎么修?

网友:
打点WD-4D就搞定了

网友:
HP的是最简单的~哪里卡就喷喷哪里,有灰尘就用刷刷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抽纸轮磨平了  是就换掉

网友:
看看定影部分的分离爪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分情况,如果是纸还没有进入加热组件前卡纸,那个一般是分页器故障,进入加热部分卡纸,还得检查加热膜和压力辊,仔细拆机检查,HP的机器不难拆。

这个正解

网友:
是不是连续打印几张的时候才卡,如果是的话就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就卡住,刚要进入加热组件的时候卡住。

是不是鼓转不动啊,换个硒鼓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就卡住,刚要进入加热组件的时候卡住。

那检查定影的分离抓,和下棍

网友:
楼主     是哪儿卡纸啊?刚进纸哪儿还是定影组件啊

网友:
是定影组件右侧的齿轮     你把齿轮想左移动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刚进还是没进????

网友(2013-02-13):
可能是定影的齿轮转动有问题,或者是传感器脏了

网友:
先要排除鼓的问题,还有搓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