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信号线无信号

楼主(2013-01-14):
昨天收到一杂牌液晶,插信号线无显示,背景彩色的,量行场阻值不正常,拆开,把驱动板上都测了也没发现啥问题,发现行场连到个型号RTD2025L的芯片,就想试试,便到料板上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通电正常亮机,此显示器修复,                                          以前修这个芯片大部分都是虚焊的 第一次遇见坏的,就发上来,新手勿喷。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不错呀,直接都搞定了,

网友:
那是开机芯片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处理芯片,好像是这样,什么开机啊?

哦哦,原来是处理芯片,那处理芯片是什么作用的呢,分析下,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B:
LZ垃圾中的战斗机

285341209 -2 严禁粗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垃圾中的战斗机

来了个叼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