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1-14):
现在有一局域网,外线接TP有线路由,另接一个16口水星交换机,所有机器都正常上网,问题是从TP接出来一条线接4口水星交换机,上不了网,水星交换机换成腾达路由器,水星路由器,水星无线路由都上不去网,动态IP分不着,路由器IP段已分开,不启用DHCP,网线改成LAN口还是上不去网,求大神解答~
路由器

网友:
用交叉的网线试下。

网友:
试过了,也不好使,当初考虑到设备无翻转功能,愁人啊

网友:
看看tp路由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把4口交换机接到16口上试试

网友:
网络这东东我只能说不能用常理解释!!!碰到的多了,慢慢就习惯了!也就认为正常了!呵呵!个人见解……

网友:
碰到的多了,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楼上这些说的旁观者,别人之所以来这里发帖就是想有人解决。不要灌水嘛“见的多了,就晓得了。关键是别人遇到这问题,不会才来求教的”。
同时也期待解决,网络问题很少弄。期待。

网友:
先判断一下从TP接出来的那条线是否正常吧!直接在从TP接出来的那条线上接台机器,看看是否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有线路由是几口的,不走交换机,直接接路由上不就行了吗,再有二个交换机需要级联的。

网友:
不启用DHCP?这个怎回事?如何组网········

网友A(2013-12-16):
我平生最恨楼上说风凉话的人了,来这发帖就是想在这求解决的,我不光在这里见到你们说风凉话了,在其他帖也是如此,请问你来这论坛干嘛 ,我就是不信你没到这求过人。你要是在这求过人学习了别人的技术的话,你还说这风凉话,我真想拉你出来放进水里用电鱼机电你。。。。。。

网友:
检查从TP出来的线是否有问题。要不就是IP设置的问题

网友:
排除了所有硬件问题扣 ,看下TP有线路由里 ,是不是绑定MAC地址了。路由接路由不能同网关的,路由到交换机 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