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大神帮帮我啊

楼主(2013-01-14):
我这块主板 自动开机 但是不会掉电 开机排阵 有3.3V电压 量与绿线相连接的三极管(NPn型) C 0.01V  B 0.73V   E 极 0V 和B极相连的电阻这端 073V 另一端3.3V 没思路啦 E极是接地的

网友:
没看懂。如果是台机主板这么难修就不修了吧,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没有把问题点描述清楚看得糊里糊涂的,应该是插上电源自动触发,但是短接开机排针不能关机是吧!三极管的C级应该是接绿线吧!至于三极管的B级相连的电阻一端为0.73V,另一边为3.3V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三极管B级有0.73V的电压就足够它导通了,所以拉低绿线实现上电,另一端的3.3V是提供上拉的。你可以试着拆掉那个三极管看看在待机的情况下各个级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VIA 的桥呀?   那可能就是就桥了  浅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