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1-14):
CPU供电上管和下管的G极都连接到一个八脚芯片上,芯片的第四脚是接地的,每组供电场管连接了解个这芯片,芯片上的字是6612 ACHZ字样,请问这是什么芯片,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cpu
芯片

网友:
你所讲的可能是驱动芯片

网友:
应该是驱动芯片

网友:
英文管它DRIVER我們叫從電源芯片
提供上管及下管G極的電壓 UGATE LGATE
THX

网友:
驱动芯片 它们还有一个主控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确实如4楼所说,里面有两脚接的上管下管的G级。这个是不是就是代替电源管理芯片用呢?这板子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我看另一板子上有电源管理芯片的没有这个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