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屏坏了么?谢谢!

楼主(2013-01-14):
开机10分钟才能正常显示,下面是开机过程画面变化情况

网友:
检查了高压条吗

网友:
建议先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多半是屏电路问题吧,你先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在说!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某个电容质量不佳造成的! 换电容就能搞定!

网友:
恐怕要查查屏板上的电容了。

网友:
嗯,肯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容量减小引起

网友:
先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一试,在看看屏上电路

网友:
我也觉得,跟电容有关系。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爆了,再看别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仔细检查,应该会找到故障元件的。

网友:
多数是电容爆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屏线吧!

网友:
没有 遇到过这种情况  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拆机把屏线找出来,开机的时候摇晃几下 看有没变化或者代换个屏试试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线问题

网友:
個人支持電容老化的思路
THX

网友:
建议多检查下电容

网友:
建议把变压器后面的电容全换掉,再试试看

网友:
个人觉得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是屏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先检测屏线,再驱动板,最后是屏电路。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应该是他问题

网友:
中毒太深了~杀毒软件都报那么多错

网友:
都看不到你的内容不好回答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我手上就有这么一台,飞利浦19寸液晶,我一直找不到原因,该屏显示正常以后,一直开机没有其它问题的,希望会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把电容全换就OK了!在不不显屏时拿吹风机加下温看是不是立马亮!亮就是电容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故障,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就没修好过。屏上的芯片都换过、就是不好。换啥都不行,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电容问题,主要是5v的电容

网友:
支持电容问题

网友:
位置在屏上线路板。开机10分钟就可以,符合电容漏液及容量减少的情况,温度上来点 就可以工作。

网友:
不知楼主搞定没有 给个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