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 7200.11 320G的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13-01-14):
一块希捷 7200.11 320G的硬盘 ,无异响。在MHDD下可以看到版信息,扫描也没有坏道。就是不能分区!
后来在系统里面用DISKGEN分区试了一下。就发现认不到盘了。MHDD下也没有发现!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硬盘

网友:
摘下来挂到台式机上,或者改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就是台式机硬盘啊!

网友:
换根硬盘数据线,或换台主机试试,先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用MHDD分区然后在到[PE下面用diskgen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