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这个联想E43A用一段时间后白屏死机,政府采购的机子

楼主(2013-01-14):
联想E43A用一段时间后白屏死机,白屏死机后强行关机再开机电流停在0.022不启动,断电过几分钟再开正常进系统后可以用好长一段时间。这个毛病怎么入手呢?

补充内容 (2013-4-16 08:20):
过了两个月没来返修应该是好了,我的是拖焊板上的所有供芯片解决的,修这板真是费了老大的劲了

网友:
主板上有元件不良  。    裸板点机,用风枪加热     看热到那些地方断电,  注意些MOS管 和芯片。

网友:
谢谢,之前修了一个同型号开机黑屏的机子拆开裸板可以点亮,后来照通病修复的方法加焊一个CPU供电电感装机试了两天没出问题,会不会也是那个电感出问题。

网友:
是显卡有问题吧,独立显卡板的吧?

网友:
是独显主板

网友:
显卡虚焊的话应该不影响强行关机后的再启动吧,这机子再启动挡在0.022电流上,死在那个电流上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白屏死机现象应该首要考虑显卡,先做显卡吧。

网友:
供电的芯片可能有问题性能不良,导致某个电压出不来

网友:
是不是, 3V 5V 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供电或则是南桥

网友:
测试白屏是否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先缩小故障点

网友:
对啊,先缩小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