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3 M960 不能用小键盘 数字键

楼主(2013-01-14):
键盘是好的,一批板子,都 是一样的问题,右边的小键盘不能用,BIOS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的,那位高人,知道这个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小键盘是不是锁了,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测下EC到键盘的线有没问题,再不然就可能是EC了

网友:
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