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atx插槽12V与cpu供电12V相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14):
主板的atx插槽12V与cpu供电12V相通,是什么原因?最容易出现故障在什么的地方?我是菜鸟,请老师们指教,两个12V的阻值500左右,谢谢。

网友:
CPU的供电本来就是由ATX电源提供,之后经过电源管理芯片驱动场管,降压稳压之后供给CPU。

网友:
我是说,atx12v插槽与cpu12v供电的插槽相通,我量过好多板子,它们是不通的,这块主板是g31铭瑄的,现象是加电跑E0,

网友:
请老师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多数板子是通的,少数板子不通的,你跑E0建议检查内存条件

网友:
-跑E0不是当内存吗??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只是复位开关针,无电压。通过两个三极管到W83627的78脚,正常时,应为高电平,可此脚为低电平,不知道这个脚通向哪里?好像是通往南桥的,是个GP47/CTSB#,请问,该如何解决此故障?谢谢

网友:
复位开关针连接一个822电阻,另一端有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