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无效

楼主(2013-01-14):
笔记本键盘全部无效,能正常进系统,其他功能也基本正常。考虑到只是键盘无效,键盘是好的,更换KB926QF后故障一样。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回事?

网友:
在PE里面也是一样吗?

网友:
要先排除键盘坏的可能

网友:
碰到过键盘和触摸都不能用的,换南桥OK

网友:
外接个吧,把你修的纠结的,不过你可以测测键盘的信号,供电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键盘没事的话做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损坏。

网友:
bios 刷过没 ,,去掉触摸  试试

网友:
EC干掉换一个啊

网友:
先干 EC   再干南桥  再不行  键盘坑定是坏的

网友:
我的“9”键有问题,有时间再搞了,关注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