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冬天第一次开机不显

楼主(2013-01-14):
我有台老的17寸CRT显示器,一到冬天 天气冷的时候开机就不显,要主机启动10多分钟,关下再开显示器才会来

天气热的时候就不会

网友:
那个很老的东西没有修理的价值了

网友:
现 在就是想自己学电子   能懂原理就行  也是学习经验嘛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个五脚的东西的、受潮。烧一会又可以了。屏后,,白色的。

网友:
你应该说说电路 特别是一次电源IC  最少也应该说说什么牌子的 也好给你个提示   当年我修过不少这样的故障  特别一款TCL 要等20分钟呢 呵呵 好久没修好 一次插电后做别的了  后来一看亮了  是缓启动  换个启动电容ok

网友:
把里面的灰尘搞掉   现用吹风机吹一会就不会了哇

网友:
一般是12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了,换掉后会好.

网友:
老了,拆开后看看,,先去灰尘。

网友:
有可能是管座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