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少不出来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楼主(2013-01-14):
惠普DV4000  测1.5V  L31电感对地2欧姆短路,烧机电压调到1V电流就上到1.9A了,但是摸很久主板没有任何原件发烫,请教高手怎么回事!

网友A:
确定是不是1.5V短路,一般大芯片微短不好烧,一路一路断开吧

网友:
这中短路只有一个一个拆

网友: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可是电流是上去了为什么会没有发烫的地方呢? 哪怕一点点热量都行呀!悲剧的是什么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不是1.5V短路,一般大芯片微短不好烧,一路一路断开吧

十分的确定,是短路了,  接此短路电感,电压1V电流就上到1.9A了,

网友B:
楼主电击的位置是哪里啊,如果在电感上,至少供电IC会发烫吧?

网友:
先把电感断开  再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击的位置是哪里啊,如果在电感上,至少供电IC会发烫吧?

短路电感L23,EC不烫, 不然早干掉了

网友:
tps5130烫不烫

网友:
把电感取了看是前面短路还是后接短路

网友:
慢慢拆吧。。。烧不出的。。就要拆。。。

网友:
很多  完全短路的  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
你往哪里烧  烧对了吗

网友C:
测1.5V  L31电感对地2欧姆短路,烧机电压调到1V电流就上到1.9A了
1伏 / 2欧 = 0.5A 的电流 如何得来的1.9A的电流。
1.9安 X 2欧 = 3.8伏  要想得到1.9A的电流必须要有3.8伏的电压。
你用的是什么垃圾表测量的啊。。一点基本电子基础知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1.5V  L31电感对地2欧姆短路,烧机电压调到1V电流就上到1.9A了
1伏 / 2欧 = 0.5A 的电流 如何得来的1.9A ...

楼主应该是静态测量电阻是2欧
上电以后的动态电阻不一定就是2欧的
其实小电压的电阻一般都很小。有OK板对比的话才好确定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本来电阻就不大,那么这样的非直短的点要是没有异常发热点就只有拆了。

网友:
是不是桥短路阿,桥短了有时根本摸不出,那个芯片大发热量小,里面局部短,还有板层短路也是一样电流不到3a根本摸不出

网友:
只有2欧的值,烧不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
听教程上面说那种几欧的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电压再加高点试试。

网友:
烧的那个就是短路的哈

网友:
慢慢拆吧  先拆大件后拆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