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电源,KA3511芯片,二次开机,无输出。

楼主(2013-01-14):
维修遇到KA3511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电源为安耐美的,现象是这样:第一次开机没有问题,输出电压都正常。但是12V电扇转一下就不转了。用测试ATX的电压的智能卡,测试各路电压正常。再关机,再开(时间短)。无输出,5SB和KA3511的电源电压都有。再关机,等待5SB电压没有了。又有输出了,情况如第一次开机。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先查电容。。。。。。。再把照片上传

网友:
图片都没有

网友(2013-02-23):
也想知道KA3511的工作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