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的12V短路,求一贴片元件资料。

楼主(2013-01-14):
测12V接地短路了。可能是钽电容有问题,标识是:LEM 712

求资料。

网友:
拆掉看看 还短路不

网友:
是钽电容短路,想找个好一点的替换。

网友:
找个同样的钽电容啊,CPU座子下也有,看大小颜色不就完了

网友:
我这坏的就是二极管,坏硬盘上拆一个就是了哇大小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12v保护二极管击穿了·取掉就行了,不碍事.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二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