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1台显示器寿终正寝了!默哀吧

楼主(2013-01-14):
今天接1台方正19显示器,美格版本的,第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灯管坏了。与客户谈妥150修复,下面就是杯具了,拆下铁框,屏幕这个紧啊 。怎么也弄不下来,只好卸塑料架了。拆了2个边 屏幕才松动下来,换上4个灯管(其实只有1个坏了,客户说弄好点多收了50).裸点正常,安装完屏之后,最不愿意看见的图案 终于映入眼帘啦。。。你们也知道的 。幸好之前和客户说了一嘴,换灯管有风险。才没弄红脸。。大家引以为戒吧,我睡了。

网友:
拆的时候..力大了..所以..碎了....这个我也经历过. .心情不稳不要拆屏..

网友:
今天帮同行换那个Acer18.5寸也怕,当时心有些乱。

网友:
这种事就得先和客户说好,不然到最后等着赔吧

网友:
屏裂了吗?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每次事发以后才幡然悔悟

我还是帮同行修的,还没收什么钱的,感觉很难拆,还是一些15寸上螺丝的那种好拆些,2个螺丝就直接拔出来了!

网友:
其实一般的小心点就行,上胶的就只有用刀片小心的一边一边的轻轻刮掉,或预热下再取

网友:
换灯管最好用个吸盘来吸取屏幕玻璃,安放玻璃一定要轻,并检查4个角是否完全放入框内,如果没有则轻轻的移动,不可用力,否则就容易出现角破碎,引起白屏或是很多线条,这样这个屏幕就牺牲了

网友:
换灯管需要拆凭,我换过不少灯管就拆过一次屏!

网友:
论坛经验技师们都推荐不开屏换灯管,楼主可以搜索一下《液晶更换灯管》。不开屏更换灯管省时 几乎无风险,只要绝缘做好几乎不用返修。希望楼主及新手们好好吸取教训

网友:
並不是每台機子都可以不拆直接換的,有些是燈管和裡面的壓克力板會再貼上膠帶,所以一定得拆才可能換

网友:
我也最愁换灯管了,有没有高效简捷的方法呢。

网友:
如果是我弄坏,我就会赔一个给他。不会像你这样

网友:
从不拆屏换灯管,19寸屏换灯管一般半小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