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宝电源高压部分

楼主(2013-01-14):
同事的一个充电宝故障了。拿来的时间有点晚了,只看了是一个8脚的1691-03配合一个1N60的MOS管,1N60的2脚有高压,其他2脚没电压,不知道是1N60问题,还是1691-03的问题。百度1691,截了个原理图,应该和充电宝的图纸相似,怎么样判断是1N60还是1691的问题呢?本人只有数字表,没示波器,附原理图,盼解惑,图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不清你这电路图啊

网友:
有没有启动电压,7较有没有输出,7脚电阻查一下,mos下面电阻,尖峰吸收不坏,mos不会坏。

网友:
谢谢指导,后天找他要来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