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一代老板子 964盲修一例

楼主(2013-01-14):
昨天有个朋友拿了一台1代内存的老机子过来修。。。
插上插座,开机。。不触发。。。就量了下待机电压都正常。。。条件都满足了。。
但就是不触发。。。
后来记得老师的话。。。先查下开机电路。。
没想到。。查了下论坛也看了下笔记。。还真不是什么难题。。SIS的主板都是桥开机的。。压了下桥。。可以触发。。
然后马上加焊。。。搞定100元

网友:
不过,不会每次都这么好运,其实本人最不会修的就是,有复位不跑吗的。。。。这些情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入手,请高手还得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桥..没有发信号到IO....

网友:
964 的啊、我换两次,两次都挨吹暴

网友:
100元?你们那里的价格真可观啊。问题是这种板还有修的价值吗,买个二手的才几十块钱。

网友:
有需要就有市场

网友:
现在,修块主板,还能挣一百元,不错呀

网友:
SIS的很容易冷焊的。

网友:
现在买个菜蕊都5元一斤啦。。。要不怎么活啊?,桥真的是冷焊了,加焊了好了。。不过客户回去又不行。。真还晕。。所以只好换板加钱。。到时有空再修好自己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