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想要数据

楼主(2013-01-14):
U盘提示格式化 显示为0字节 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和别的俩个软件 都扫描不出来 提示0KB  又把颗粒芯片加焊,又试下还是老样子,就找了个一样一样的U盘 把FLAS芯片对换下,还是提示格式化 0字节  整不明白了请大师们帮忙  搞定大家都有钱赚了

网友:
之前那个应该是主控有问题。你装FLAS到别的U盘,要量产过才能用的....量产其实就是低格,数据基本就要不回来了

网友:
测了主控是好的 想要数据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FLAS来做恢复  难题了啊  大师们谁知道怎么做来帮小弟一把 必有筹码

网友:
用Winhex看到是有没有数据存在?要是用winhex看到的全是00,有可能flash坏了哟.

网友:
是空的   他们有的说可以跟FLAS做恢复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那是要用专用设备的,老大

网友:
可能是DBR溢出了

网友:
偶木办法哦  学习下了

网友:
藻水来了

网友:
我也想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看看学习下

网友:
FLASH坏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针对FLASH的恢复前提是FLASH本身没坏

网友:
有可能内部储存芯片坏了,搞不定了

网友:
格式化完了还是提示格式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