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3-01-14):
集显的机器,英伟达的北桥,总是在进桌面的时候出现花屏,就是上图这样,北桥修过,屏和屛线都是好的,用它自己的三星1G内存一进系统就花,也换了好几个内存,只有一个好用点,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花屏,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集显的  花屏和内存关系很大,,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如何是的,我会上一张独显的上去,如果问题解决,直接建议客人入手一张独显

网友:
跑内存的数据线,集显的机子花屏首先怀疑内存接触不好,经验哪···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还是北桥有问题呢?

网友:
重点考虑北桥,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海尔,是北桥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 北桥  内存哪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英伟达的桥比较热     个人觉得还是北桥的问题的   建议换个

网友:
换个内存测,不行直接修北桥6100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或者是CPU座子有问题

网友:
CPU更换过没?

网友:
这 简直就是北桥   果断换新的   还墨迹个锤子

网友:
我前两天才修了这个机器     是桥的问题              我遇到的是不显示    和你的差不多     你可以加热桥试一下    如果加热后好了的话   就是那个桥的问题

网友:
就是加焊过后才这样,我已经顶了一个北桥,换上看看

网友:
清华同方的机器出了名的北桥显卡容易坏,都登上报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