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进水asus k42je 不充电

楼主(2013-01-14):
进水的机器一修 维修 不充电而且电池插在板上开机充电灯亮黄灯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看下
电池充电电路和开机电路分析
http://www.qdzbw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7&fromuid=1

网友:
进水机能这么简单修好收钱,值得庆贺啊,呵呵

网友:
如此简单修好进水机,值得庆贺!

网友:
楼主刷个bios或者换个ec瞧瞧呢,上次修了一个机器就是ec坏了造成插上电池就亮灯

网友:
进水机器,处理完水渍以后肯定是要补焊一些元件的

网友:
多数是腐蚀造成的

网友:
加焊都能好,建议把它取下来,重新上锡。

网友:
走运了了,真是!

网友:
芯片的REF电压出来了就能说明本身是好的么?

网友:
LZ 能说说 那个引脚的定义吗???

网友:
一般进水的板子问题还是在进水部分,注意断线

网友:
进水了怎么搞个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