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CQ40 版号LA-4111P 无3VS 5VS

楼主(2013-01-15):
CQ40 版号LA-4111P 问题  无3VS 5VS  经查  5VS阻抗为56 (不知是否正常)  SUPU#无高电平  查SUPU于EC发出3.3正常   但是经过R563电阻后续无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要把SUPU#的信号全部断开看看呢  SUPU阻抗为400  应该正常的啊。。。。

网友:
深夜求助没有用  ,,都睡觉了  。。这截图 和你描叙的问题  怎么看起来不搭呢

网友:
有修到一台也是跟你的一样的 ,无3.5V 。原因是3.5V芯片 ENO开启信号没有过来,是一个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