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n90c为调整管的ATX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3-01-15):
哪位大侠有9n90c为调整管的ATX电源电路图,谢谢啊!

网友:
很少哦,主控是UC3842类?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个电源,W9NB90,主控是UC3844B,串灯泡常亮,查不出什么地方短路,希望哪位高手能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整流桥滤波电容场管,前部滤波也要查。

网友:
3844控制的电源坛子顶好像有,都差不多,个人感觉比494的好修些,看看光偶,整流桥,开关管以及s脚上的小电阻,3842也易坏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也有类似此电源,w12nk90z,3843,dm311.辅助电压正常,无输出

网友:
w12nk90  这个参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