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没有待机问题

楼主(2013-01-15):
昨天接同行一台三星的机器,插上适配器灯不亮,一看这种机器就是比较好修的。查8734的3 4脚没有高电平,这个是ec发出的,查ec的工作条件,发现23脚适配器检测信号是0v,肯定不对,这个和1909的6脚相连,查1909的1脚对地短路,一看d504烧了,拆掉,还是短路,只有c536了,去掉c536呵呵1脚的电压马上就上去了,料板找一个双二极管装上,上u,内存,电流一路小跑,搞定。

网友:
奇怪图片怎么不好上传啊。

网友:
楼主修得是不错,运气也挺好。就是没有图不好去看哦,呵呵。

网友:
技术不错,要是配上图就完美了

网友:
不上图。难以加分啊。。。。补上图 吧

网友:
充电芯片电压输入脚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分析的很棒。。顶一下

网友:
求图求真相,就口头说不能了解啊

网友:
这么久了还有没图

网友:
来个图,详细讲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如果你发些图片,那就完美了。

网友:
这种的还是充电片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