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起时序电压

楼主(2013-01-15):
请问各位大侠!EC开起SB——DNBSWON信号电压是EC产生还是SB产生的电压?

网友:
一半都有电阻上拉完成的

网友A:
这个肯定是EC发出的 如果EC坏了不发出这个信号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EC发给i南桥   然后南桥在发给EC一个信号

网友:
这问题 你该去问老师 有教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EC发出的 如果EC坏了不发出这个信号是开不了机的

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N个EC还是一样!查图也没有看到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