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的主板供电偏高

楼主(2013-01-15):
一富士康g31mx的主板,开机机黑屏,诊断卡跑00.主板有复位,测cpu供电吓一跳有10V左右的电压,上管G极有3V左右的电压,下管有12V左右的电压,但摸cpu没有温度。赶紧断电。测cpu供电场管没有短路,供电管理芯片ils6312也不发热,更换ils6312后,故障依旧,供电管理周围也没有损坏的元件。后来又测了测其它供电,内存1.8正常,但北桥的1.25V供电居然有7.5V,对地阻值有32欧。各位高手帮帮忙,应该查那里啊。

网友:
看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