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oshiba Satellite L645 Core I5 BIOS

楼主(2013-01-15):
板号:DATE2DMB8F0
南桥:HM55
显卡:216-0772000
8颗显存

求BIos和EC 15系列的~

有BIOS的可以上转来

网友:
BIOS是好的~已经拿到了~但是为什么换了HM55就跳电,原故障是USB不能用

网友:
做桥做坏了啊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A:
你把机器上拆下来的原装南桥植球再装回看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机器上拆下来的原装南桥植球再装回看

试了不行啊~就是不上电~怀疑BIOS问题

网友A:
HM55的南桥分批次的,不能乱装的,之前我也是遇到过这种问题

君子报仇,3年不 +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南桥分批次的,不能乱装的,之前我也是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去拿废板上的试下~

网友:
换了再看吧,记得报告换桥结果

君子报仇,3年不 + 5 山寨

网友:
我加焊下又能开机了~但是过了5分钟又开不到了~

网友A:
干麻不换一个HM55呢,再做多几次主板都要报废了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麻不换一个HM55呢,再做多几次主板都要报废了

换了也不行~不搞了不搞了~我怀疑是BIOS

网友:
我有BIOS发给你

君子报仇,3年不 + 5 很给力!

网友:
哟,您要的是I5的BIOS,我的是I3的,看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晕倒~那我还是在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