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 板子上的24CD4WP 芯片 通电的瞬间发热

楼主(2013-01-15):
海尔润眼HT-20668RS 显示器 高压驱动一体板上的 24CD4WP芯片在显示器通电的瞬间热量过高 显示器没有一点反应 指示灯什么的都不亮 是不是这个电路或 此芯片出了问题?
   24CD4WP芯片可以用别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 这芯片我就没找到

网友:
300V大电容有电吗

网友:
大电容上有电的  这个芯片好像是显示器上管理VGA接口的  现在显示器通电无反应 有吱吱声 就是这个芯片发热搞出来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24c04wp吧 你看错了

嗯  是我看错了 这个芯片坏了会造成 显示器通电无反应吗? 有一面的四个脚现在都通了
  还有 如果换这个芯片的话要不要刷什么程序?

网友B:
这是EPROM存储芯片,坏了肯定是不工作的,你换一片试试。24C04是比较普通的芯片应该好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EPROM存储芯片,坏了肯定是不工作的,你换一片试试。24C04是比较普通的芯片应该好买的。

如果换这个芯片的话 要往里刷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换这个芯片的话 要往里刷程序吗?

很多的电视、显示器的EPROM芯片都要写入相关的数据机器才能正常工作,但有的个别的机子不写入数据换上一个空白的EPROM芯片也能让机器工作,如果换了空白芯片能工作的话,你可做适当的调整。所以你找一片试一下嘛,反正又不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电视、显示器的EPROM芯片都要写入相关的数据机器才能正常工作,但有的个别的机子不写入数据换上一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