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42液晶电视,开机后亮屏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3-01-15):
各位师兄弟:今天收到一个42的LG液晶电视,开机后正常进入选台界面,马上掉电,再重启进入选台界面,在掉电,反复5到6次正常,拆下后电源板和主板直连,故障依旧。主要是5次之后正常了,在使用也没问题,就是不能关机,否则再来5次,实在没思路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再有,掉电时24v和12v都没有了

网友:
测试供电是不是偏低,看下电源板各路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