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DLP投影机黑影问题

楼主(2013-01-15):
有一台奥图码EP721 DLP投影机,画面有黑影,参杂白点,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是DMD的问题吗?

网友:
更换液晶板

网友:
可能是灯泡吧。找个相同型号的代换试试。

网友:
液晶板问题

网友:
DLP 投影机的液晶板在哪?

灯泡和色轮已经测试过。。。

网友:
如果DMD芯片坏,大概会有那些问题?

网友:
色轮坏不会这样的,多数是DMD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DMD的问题,我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不用考虑了,dmd芯片问题,类似的问题天天换。目前市面上dmd越来越缺货了,而且价格越来越高

网友:
dmd芯片问题  我也刚换过一样故障的 现在dmd芯片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