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13-01-15):
请懂的师傅讲讲,比如IT-8712-后面的KXS。CXS 有个帖子 像这样的只要是8712F-S 只要不带GB都可以通用是这样的吗、、? IT 8718  8716呢 也是如此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你可以试下,不过最好还有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脚位 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