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不触发

楼主(2013-01-15):
  此机待机电流0.098a,待机电压 5v,3.3v ,1.8v都有,当按下开机键由u61芯片发出的MPWRG信号就掉了,电流变为0.045a,怀疑是u28 ec芯片开启后路电压短路,检测也 没有 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当把u28 的,71 ,72脚即翘起-PM_SLP_S4,-PM_SLP_S3,按下开机键电流无变化。以为是这两路信号的问题,重新焊接好 这两脚,把这两脚所到的地方,断路,发现按开机键忍然不行,掉电流到0.045a,请问高手怎么解决啊

网友:
掉电是那电压没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