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电池无充放电

楼主(2013-01-15):
有一个IBM T43的本子插上电源一切正常电池提示正在充电显示电量是80%可是把电源拔下来就不能开机  希望哪一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量EC信号和供电电池旁边的MOS管,,注意电阻哦

网友:
打开图纸查看看   这样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查电池充放电电路呗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电池是好的  会不会是被保护了

网友:
情况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你裸板插上电池量量有没有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