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一r61独显板子 以前换过显卡,用了一段时候被摔了一下,不跑马了。没思路了。
显卡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说,楼主一步一步慢慢查吧。

网友:
建议直接换板了,这种板不上电修复率较高,不跑吗很难修复,
以前刷BIOS,换显卡,南北桥都不跑马,又有黑胶,修起来很费力

网友:
摔过的看哪里断线了。

网友:
桥片摔掉焊盘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好查的,关键是要看掉到那里了。

网友:
首先测量各大供电,跟数据线阻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