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plus的开机logo死机

楼主(2013-01-15):
我的这个三星r23的机器,我之前看了讯维网的帖子,按照帖子我加焊了南桥,结果机器好了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机器又返回来了 。我这次又加焊了南桥,故障依然存在 请高手指点指点 !~~~ 谢谢

网友:
先去掉外设不行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已经换了几天了 。。。 就用几天就不行了么那个南桥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好好看看电路图,查查信号部分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