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的触摸屏不灵敏

楼主(2013-01-15):
ipad2 的触摸屏不灵敏,更换触屏还是不行,进过水,谁会修啊

网友:
没有人吗   大神出来指导下

网友(2013-05-27):
iPad2 拆开。看进水部位那里,如果是屏线接口的话就好修了,直接测量屏接口芯片。

网友:
触摸芯片?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ipad3  进水开不了机 是什么问题   内屏屏线有腐蚀会造成不开机吗

内屏屏线腐蚀?有可能不开机吧,看严重不

网友:
用洗板水,洗洗看行不

网友(2014-03-05):
先清洗主板再重点检查屏线接口和触摸IC。

网友:
触摸问题最难修了,涉及到的IC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