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u供电,没复位

楼主(2013-01-15):
先上图。。 一块冠铭NC61,无待机,手摸1117发烫,吹下测不短,再吹下网卡有待机了。有cpu供电。可检测卡灯全亮,没复位。查到照片两个电感的地方,有个电感没电压,场管控制极没电压,可那电源管理芯片什么型号也看不清,另外那两个电感分别是给谁供电的,电压是多少。望有大侠指导一下
把RT8105换了,能亮机,现在烤了1小时了稳定,测上下管驱动才2.9伏,D有3.4伏,不是说要完全导通G要电压高几伏的吗,搞糊涂了,谢谢dyjs,他提醒我看到cpu架下面的rt8105

网友:
给桥供电的,1.5V左右,没有电压先量阻值看有没对地然后量芯片5脚供电,7脚EN,如果有,就直接换电源芯片。8脚电源芯片坏的多。

网友:
最下面这张是cpu电源管理芯片L6711吧,你去百度文库搜索L6711就行了是pdf格式的,我没有权限发网址。
关于那两个电感的以及相邻的那两个场管应该是桥供电,大概是1.5v吧。
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场管G极好像是由LM324控制的吧,你图片CPU风扇架下面好像是的。这板好像是先出CPU供电,再出总线供电,最后才出复位信号的。根据时序查一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有电感煤电看来少供电了。买个放大近吧

网友:
RT9214换了原来的RT8105问题解决,能亮机,我测上下管驱动,电压才2.9,怎么会这么低呢,不是说g要大于d几伏的吗,d有3.4伏啊,搞糊涂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怎么会这么低呢,不是说g要大于d几伏的吗 基础没修好吧,再复习下

网友:
总线供电,NV单桥的U供电出来就到总线供电了(你的两个场管)。一般换完控制IC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吧,全板供电、时钟、VRMPWRGD、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