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屏幕一黑一亮指示灯也一灭一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5):
(无正文)

网友:
改高压~100%肯定高压烧坏了~改个12V高压上去就好了~4个接口的话,改2条接口,1个都不能少~从5V飞去小主板的第4只脚,然后第1脚是开关明亮度的飞一条去高压的第2脚 ,接下来就跟着飞高压 在不行的话,拿屏的3.3飞去高压1条 包你成功

网友A:
好像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我一直不清楚到底怎么切断原来的高压

网友:
你换了电源吗?

网友:
先加焊高压部分,很容易虚焊,不行再改个高压条

加焊高压= =等爆炸吗?到不如换个高压条?

网友B:
楼主,不要生命的话,加焊高压部分一大半,然后插上电源,包你主板炸一半,经过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生命的话,加焊高压部分一大半,然后插上电源,包你主板炸一半,经过的经验

加焊后炸主板?那也就你一人,自己没加焊好,连锡之类的还包炸板。还没听说过加焊后炸板的。

网友:
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一般排除高压和灯管

网友:
建议换板不用修比较好~200元就一片~安全第一

网友:
可能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小问题直接改高压条,省事省钱。接三个线就好了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爆,如果没有改个高压条看怎么样,如果改了高压条还不行就是电源板上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我一直不清楚到底怎么切断原来的高压

因为原来的电路存在故障,如果不切断可能会对电源产生影响,所以要切断原来的高压 !

网友:
电源一体板上输出的电压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