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无待机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3-01-15):
前几天收到一台联想G475GX笔记本,集成E350的CPU。客户描述说用电池到快没电的时候插上了充电器,屏亮了一下接着黑屏,再也开不了机了。
收到机器接到直流电源上试,瞬间有0.2A电流,然后归0,按开机键没反应。
维修分析:
据客户所说,应该是充电或保护电路故障。所以拆开机器直接换了充电芯片ISL6251,接电源故障依旧{:soso__7457378399710020107_2:}
老老实实查电路吧。按图纸从头查起,发现B+只有1V,看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了

查到PQ302的1#有19V,8#只有1V,4#有19V电源电压。是因为4#电压没有拉低,所以此管没有导通。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到,它是通过PQ308的3#来控制的
经查PQ308的5#有2.8V,条件满足却没有导通,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OK。维修结束

实物图:

另外,图片限制300K,也太小了, 我用手机拍的实物图都600+。截的电路图也400K了

网友:
恭喜你修好一台机器哦~也学习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这我也只能灌水了

这故障是简单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是简单了点……

不管简单还是复杂的故障,只要能看懂就行。毕竟是面对所有人的。哈哈

网友(2014-02-28):
哪里来的电路图啊?求电路图一份啊。。。。

网友:
观战观战   路过